三菱FX系列的注解和声明写入

楼主(2020-03-15):
不是注释是注解和声明

我自己试过写入,但写入后重新读取PLC程序只有注释保留了,注解和声明没有

如果能写入PLC该怎么设置

网友A:
声明于注解不能被写入PLC,因此不存在将其写入PLC的设置。

HAVE FUN!

网友B:
不用想了,PLC里面不会保存声明和注释,

所以每次都要用源程序,才能看到注释和声明,在线比较。

网友C:
FX不支持向内导入注解,rom容量太小

网友D:
保留好源程序,写入太多反而泄露机密

网友E:
不用想了,PLC里面不会保存声明和注释

网友E:
FANUC R-30IB  Mate

网友F:
容量小了,不支持保存

网友G:
自己编写的程序,不需要写太多注释和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