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如何使用组态王连接台达人机DOP-B05S100

楼主(2020-03-16):
使用组态王6.55怎么都连不上。有没大神知道连接的方法

网友A:
联系组态王售后,要一下最新驱动程序,就行可以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走标准的MODBUS协议

网友C:
你这样说看不出来是哪里出问题的,一般就是添加驱动,设置各种参数,设置端口,可以给组态王打下电话,电话里详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