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关联参考命名规则是啥?

楼主(2020-03-16):
如图,不是应该只有KM1的线圈和常开触点是A.3么

为啥KM2的常开触点也是A.3

不是先对应的?应该如何修改?或者其他的办法

网友A:
首先不好意思,耽误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回复。要根据设备的符号的字母,可以根据论坛的有个贴子做个参考比较,设备标识符 编号

http://bbs.gongkong.com/D/201802/747305_1.shtml

网友A:
image.png关联参考本来就是页码(页号),默认的是:/页号.图框列号(路径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