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计数比较

楼主(2020-03-16):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下:

现在有一台电机旋转500转,每一转触发5个开关,三菱PLC计数这五个开关,

最后比较这5个开关是否计数相同,计数不同的输出,

请问大神三菱PLC编程怎么做到?

谢谢!

网友A:
这是要检测计数器质量?

网友B:
分开比较,然后进行集中输出,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C:
这个简单用上升沿触发INC指令,然后比较久可以了。

网友D:
这个是简单的计数比较,花点时间应该不难

楼主:
检测开关质量,看开关是不是每次都触发到了。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检测计数器质量?

楼主:
菜鸟小白,能给具体说说嘛?

感谢!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用上升沿触发INC指令,然后比较久可以了。

楼主:
您的答复最直观,感谢!

引用 网友B:
分开比较,然后进行集中输出,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测开关质量,看开关是不是每次都触发到了。回复内容:对...

      这个用PLC做还真挺麻烦,因为你要求找出那个动作异常的开关,仅仅用PLC不能显示出来,起码要用指示灯显示是哪个开关异常。非常简单的问题,PLC点数还不能少,至少5in,5out。

      建议你采用5个数显计数器(如DH48J),分别输入5个开关信号,最后直接看数字显示就OK。100多元的事,省钱还简单

网友E:
首先要看你电机转速快不快,如果速度太快,传感器响应没这么快,程序也无法正常按照预先的要求运行。如果5个传感器可以正常工作,每一圈每个传感器计数一次,下一圈开始再清零计数,重新开始计数,转完一圈看看5个计数器计数值是不是相同,如果其中一个不同,输出报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看你电机转速快不快,如果速度太快,传感器响应没这...

理解错了吧。他的问题就是测试开关,同时测试5个,转500圈看5个开关计数是否相同,没有一圈清零的要求。而且不是报警,是要挑出哪个开关异常。很简单的事,用PLC做,起码要有5个指示灯显示是哪个开关异常,或者连接上位机、触摸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