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PLC如何编写顺控指令?

楼主(2020-03-16):
步科PLC如何编写顺控指令?  发现西门子也有顺控指令,为什么步科没有,没有的话,程序的顺序控制很难做啊,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2021-03-11):
任何PLC都有,就算没有也可以自己弄一个。只要想法够就完全没有问题的。只要有常开常闭加自锁就OK,或者复位置位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很多多都可以完成这个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