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PLC相关故障诊断维修方法分析

楼主(2020-03-16):
 摘要:近年来在社会经济逐渐增长及科学技术水平日益提高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被应用于工业当中,其中在数控机床领域便广泛应用了PLC技术。PCL技术的应用,为控制数控机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笔者重点对PLC技术应用在数控机床故障诊断当中的方法及步骤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实际案例证明PLC技术应用在数控机床故障诊断过程中的有效性。
  关键词:数控机床;PLC;故障诊断;维修方法

  引言:
  PLC作为现代数控机床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在CNC与机床之间发挥控制功能。在实践应用中,它能够响应输入的离散信息,并在系统内部进行逻辑运算,最后作出针对性的动作。数控机床中的PLC能够及时发现系统潜在故障,并对故障产生原因予以诊断,为维修人员维修提供支持。文章从PLC技术内涵及信息交换方式入手,并对现代数控机床PLC故障诊断及维修进行分析和研究。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PLC技术在数控机床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普及。在实践中,PLC能够对数控机床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督和控制,及时发现各环节存在的故障,且能够节省更多维修成本,对于现代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PLC概述
  PLC是数控系统的一部分,是装置与数控系统一体化的产物,具有高效性、便捷性等优势。PLC在应用中,是数控系统逻辑控制的通道,且是系统反馈的必经之路,对于数控机床技术发展具有推动作用。除此之外,PLC能够为机床故障诊断提供极大的支持,节约更多成本。数控系统内部处理信息主要由两类构成,一是控制坐标轴运动连续数字信息,由CNC系统负责,二是控制刀具更换、主轴启停等离散信息,主要由PLC实现。数控系统中的PLC信息交换,建立在PLC技术基础之上,为CNCPLC等主体之间信息传递提供平台。其中PLCCNC之间信息交换具有双向性特点,其中前者向后者传输的信息,主要涉及MST功能应答信息。后者向前者传递的信息,功能代码为MST及手动等信息,范围更广。
  2、现代数控机床PLC故障诊断及维修
  2.1根据报警号
  现代数控系统具有自诊断功能,能够将故障信息显示在CRT上,借助报警号诊断故障,是较为常见的诊断方式之一。如若机床产生故障,且显示相应信号,那么维修人员要根据此查阅手册,对报警信息进行分析和诊断,以此来排除和检修故障。如针对SINUMERIK820数控系统加工中心来说,显示器上显示7035号信息,查阅手册后确定为工作台分度盘不回落。针对该问题,人员可以手动处理YV06电磁阀,观察工作提分度盘是否能够回落,以此来判断故障具体位置。
  2.2根据工作原理
  通常情况下,数控机床PLC程序是针对其控制对象工作原理设计的。因此可以根据此判断故障位置及原因。如针对装有FANUCOTC系统数控车床来说,踩下脚踏开关,工件无法卡住。对于该故障,我们以机床工作原理为基础,首次落下脚踏,工件应卡紧,二次要松开。但是脚踏踩下后,输入的X2.2始终表现为“0”,可以判断脚踏开关故障。所以,为了保证机床工作状态平稳正常,在维修过程中要注意及时更换脚踏开关。同时,还需要对各机构动作进行充分了解,包括启动、定值及松开等。
  2.3根据动作顺序
  对于数控机床而言,其中刀具、托盘等装置在动作交换时,会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因此在故障排查中,可以根据动作顺序判断是否存在故障。如针对某立式加工中心自动换刀控制情况来看,当刀臂平移到特定位置时,没有拔刀动作。结合动作顺序分析故障,主要是由主轴处于抓刀状态,换刀臂无法下移;或者换刀臂升降电磁阀状态不变,导致下个环节没有接收到指定指令引发故障。
  2.4根据PLCI/O状态
  一般来说,如果不是硬件故障,可以直接查询接口状态判断故障产生的原因。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如针对数控机床出现防护门关闭不上,且自动加工无法顺利开展故障但并没有显示。以PLCI/0状态为依据,对故障进行诊断。基于数控机床当中,CNC系统、PLC及机床间是经I/0接口实现信号的传递的。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分析最后判定中间继电器损坏依法的故障,故可以更换该设备,尽快排除故障,从而确保系统能够再次恢复到正常状态,投入到产品生产中。
  2.5根据PLC梯形图
  参考PLC梯形图判断故障,能够高效解决数控机床外围故障,提高系统运行有效性。在实践中,为了确保故障诊断准确,维修人员要熟悉机床工作原理,其中,CPU属于PLC的核心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对用户程序及数据进行接收及输入,并对各类信号状态进行查询,诊断无误之后,PLC便开始运行。如针对配备SINUMERIK810数控系统双工来看,机床在AUTOMATIC方式运行下,工件在1工位时,能够完成加工2时,主轴尚未退到指定位置,并出现停转情况。对此通过对主轴传动系统进行检查,并未发现其中问题。然后配合梯形图,能够发现刀具液压卡紧力在波动,调整液压后,能够确保其保持到正常状态,以此来有效排除故障。
  3、在数控机床电气控制系统中有效应用PLC技术的方法分析
  3.1基于PLC技术应用形式的分析
  PLC技术的电气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可以精确区分为内装PLC与外装PLC。关于内装PLC,在实践中也称作集成式PLC,在电气控制系统设计过程中就可以将PLCNC相接。具体而言,PLCNC传递信号的方式均是根据内部总线进行,因此将两者相连信号传递速度将会进一步提高。并且两者由于共用CPU,每个系统都能够独立工作,因此该结构模式设计必须从硬件与软件两个方向进行。另外,PLCNC还能够结合许多高新技术进行工作,不仅能够优化数控机床,还能够进一步增强数控机床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在应用表现方面,主要通过PLC显示NC,从而实现对整个系统的改良与优化。现阶段,质量较高的数控机床其内装多为PLC技术。另外,包含PLC技术的独立式数控机床,也称作外装PLC数控系统,此类系统能够独立于NC调控数据。总之,PLC技术的这种应用形式具有灵活性与动态性,企业可以结合自身需求选购不同类型的PLC产品,进行系统优化。
  3.2基于PLC技术应用于信息交换中的分析
  数控机床电气控制系统运行最重要的运行目的是结合数控技术、信息技术在系统工作过程中实现对运行流程的精细化控制。因此在应用PLC技术的过程中,想要充分发挥PLC技术的作用就必须将其渗透于信息交换功能中,充分整合PLC技术,发挥其交换功能,从而完成数控机床、电气运行系统以及PLV技术相互间的信息交换,进而实现有效控制数控机床设备的目标。关于信息交换可以这样理解,它不限于各个局部间信息的交换,它能够实现数控机床与运行系统全面信息交换。应用PLC技术,实现信息交换,为了确保信息全面交换功能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应当针对数控机床的不同模块使用不相同的接口,从而确保所交换信息的实效,最终通过应用PLC技术达到控制目的。另外,关于模块接口,还可以根据使用需求进行灵活设置,增强数控机床设备的实用性。

如有西门子SIEMENS、发那科FANUC、施耐德Schneider、欧姆龙OMRONABB、三菱Mitsubishi等电路板维修及变频器欢迎咨询:Foxmail:sale@x-rh.cn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