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程序丢失写入备用伺服电机不动作

楼主(2020-03-17):
三菱A系列PLC 设备几个月没有开机,PLC程序读出来是缺失的,后来拷入备用程序,发现伺服电机启动不了,X1 X2是两个同步的伺服电机,单独可以点动行走,回原点也没有问题,就是一行程或者连续走的时候不同步,X1动了一下X2基本不动,伺服驱动器互换后也一样,后来PLC换了电池,再把程序读出来检查发现,程序检查指令代码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会不会是电池没有电导致另一套运动控制程序也丢失了,求大神指个方向,

楼主:
已解决,运动控制模块程序丢失,就是系统根目录丢失一个文件,造成有个伺服行走单位跟另外一个不一样

网友A:
先检查硬件接线,线头有没有松动,虚焊,接触不良,硬件有没有损坏,然后再检查软件部分。

网友B:
检查备用伺服和目前正在运行的伺服之间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