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ATV12变频器维修重新启动可以将故障代码清除的故障

楼主(2020-03-17):
施耐德ATV12变频器清除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后,可以通过自动重起动功能清除的故障检测代码有以下几种:这些变频器维修故障也可通过对变频器断电再通电或通过逻辑输入(故障复位分配RSF参数)进行清除。

变频器显示LFF1故障代码表示为AI电流信号丢失故障,可能导致施耐德ATV12变频器出现此类变频器维修故障的情况有下列下可检测到:①模拟量输入AI1被配置为电流信号;②AI1电流标定参数的0%,CrL1大于3mA;③模拟量输入电流低于2mA。施耐德ATV12变频器维修解决方法是检查端子连接。

显示故障代码为Obf其具体的变频器维修故障是制动过速。导致变频器出现此种故障的原因可能是制动过猛或者驱动负载惯性太大。解决此种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反应有以下几种:①增大减速时间。②必要时安装带有制动电阻的模块单元。③检查电网电压,确保未超过可接受的最大值(在运行状态超过电网电压最大值20%)。

变频器显示屏出现OHF故障代码表示施耐变频器过热,具体的故障原因是变频器温度太高。相应的解决方法是检查电机负载、变频器通风情况和环境温度。等待变频器冷却后再重新起动。

OPF1故障代码表示施耐德ATV12变频器维修故障输出缺少1相,可能导致变频器维修输出缺少一相故障的解决方法,首先检查变频器与电机的连接情况。其次如果使用下游接触器,请检查连接、电缆和接触器是否正确。

OPF2故障代码表示施耐德ATV12变频器维修的故障是输出缺少3相,可能导致故障原因有①电机未连接;②电机功率过低,低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6%;③输出接触器打开;④电机电流中存在瞬时不稳定性

相应的施耐德变频器维修解决方法为①检查变频器与电机的连接。②在低功率电机上测试或无电机测试:在出厂设置模式中,电机缺相检测被激活输出缺相检测OPL=YES。如果需要在测试或维护环境中检查变频器而不必使用额定值与变频器相同的电机,则禁用电机缺相检测输出缺相检测OPL=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