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渗透设备的水质监测流程

楼主(2020-03-17):
  反渗透设备产出的纯净水用在不同行业,对水质的要求也不同。比如医疗行业常用的水,对水质要求很高,水质也是影响医院化验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对纯净水进行水质监测是很有必要的。

  由于纯净水的纯度很高,只有在无菌的情况下,不与空气接触的情况下才能正确检测。而正确的测量结果只能在封闭流动的水条件下进行。如果你离开封闭的环境,水是静止的,水会受到空气中各种污染源的攻击,容器本身也会污染净化水,所以无法检测到正确的结果。因此,国家标准规定纯净水检测应该是在线检测。此外,许多手持测试仪器的传感器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传感器金属的微小变化也会使测试结果变差。

  纯净水设备对水质的检测主要有四点。第一点静置纯净水设备产出的水,然后进行观察,看水中是否有杂物或有色物质。第二点将水放在阳光下,看是否浑浊,是否有悬浮物和杂质。第三点,监测水中有机及无机可氧化物质污染的常用指标。第四点,检测水中细菌总数可以反映生活污水或有机污染的程度和净水过程的效率。

  那么纯净水设备的产水水质该如何检测呢?带大家详细了解下。

  1. 水中余氯的检测

  首先准备余氯测试剂,然后准备两杯15ml的水,一杯是纯净水,另一杯是普通自来水。分别在两杯水中加入两滴余氯测试剂,水的颜色会发生变化。余氯试剂盒说明书中有余氯颜色对比卡。我们可以根据水的颜色找到对应的颜色图案,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余氯的含量。两杯水也可以用来做颜色对比,深颜色的余氯含量更高。

  2. TDS值检测

  TDS笔是检测水质的工具。TDS是溶解固体的总量,以mg / l表示。水中溶解的固体越多,水的TDS值越高,水质越差。我们通常使用TDS笔来检测水的TDS值。使用时只需将笔头插入水中即可。待电子显示屏数值稳定后,按下并按住按键。值越低,水的纯度越高。纯净水的TDS值一般在20左右。

  3.电解检测水中的有机物、细菌和病毒

  我们需要使用水质电解槽来检测水中的有机物、细菌和病毒。首先,我们准备两杯水,一个是纯净水,另一个是自来水。然后我们将水质电解槽的铝条和铁条放入水中,插上电源,按下开关,通电约0.5-1分钟,然后断开电源。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两杯水的颜色改变了。水的颜色越浅,水质越好,反之亦然。根据水质指标与电解水质指标的颜色对比,可以判断出出水中哪种杂质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