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系列plc与电脑通讯问题

楼主(2020-03-17):
此台电脑与xd系列通讯正常 与信捷触摸屏通讯也正常,以前与xc通讯也正常  最近与xc通讯就突然出现了一种问题;电脑能检测到端口,驱动也安装了,WJ7[{$9OBV}JY`%%5E0R2IK.png

但是软件上串口报错

用上电停止plc时出现无法访问的提示,

用别的电脑连接这个plc也正常,plc应该是没问题的,软件也重新安装过还几次,安装包也换过出现的问题都一样,想求助一下大佬们,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有时候这种情况会莫名其妙,是不是你看了杀毒软件把相关插件删除了也不一定,不行就卸载软件重装一下。

网友B:
这个我也遇到过,我发现一直保持监控好一点,即使把通讯线拔掉,过一会插上去,自己就会连上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遇到过,我发现一直保持监控好一点,即使把通讯线...

我是根本连不上 以前能连上 win10自动更新过几次 然后就连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这种情况会莫名其妙,是不是你看了杀毒软件把相关插...

-------------------------有可能 win10自动更新过几次,可能有些插件变化了,也可能是用ccleaner的时候清理的清理太深 把某些系统插件给我删了 我重新装了几次软件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