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RS485仪表数据通过MPI方式传送到S7-300PLC中?

楼主(2020-03-18):
       现在一般现场所用的仪器仪表基本都带有Modbus RTU协议通讯,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RS485通讯,但大多数西门子S7-300不具有这种通讯方式,如CPU 312,只有MPI口,适合小型系统。

       那么要想将现场的仪表数据传送到该CPU中,可以通过我们以太网模块ETH-MPI(smartIE),它是将MPI转成以太网进行通讯的,功能类似西门子CP343模块;

       然后再通过我们兼容S7-200的H05型PLC,该PLC具有一个网口,可通过以太网与以太网模块ETH-MPI(smartIE)通讯,通讯方式不用编程,只需在网页定义即可;

      最后H05型PLC再通过自带串口与仪表进行Modbus通讯,这样就可以实现以上需求。

硬件连接示意图:

H05型PLC网页通讯方式定义如下:

一共具有6个通道,可将通道0传送数据方式定义为送数,这里对方IP地址填以太网模块ETH-MPI(smartIE) 的IP地址,对方PLC类型定义为S7-300,无需编程即可将该PLC定义的指定数据送到S7-300中!

网友A:
MPI方式只适合300 400,现在新款的1200 1500都不支持了。与时俱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I方式只适合300 400,现在新款的1200 1...

1200或者1500我们有ModbusRTU直接转成ModbusTCP的转换器,这个当然要有了,而且很方便

网友B:
请问这种方式对数据传输的字节数是否有限制,我之前使用的方法是485转modbus,在PLC组态下面挂从站,但是这样对读写的字节数有限制,导致我需要不断地增加485转modbus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种方式对数据传输的字节数是否有限制,我之前使用的...

这里面有6个通道,每个通道最多可以传输200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