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PID指令怎么运用

楼主(2020-03-18):
请问大神,台达指令PID怎么理解,看了手册不太懂,怎么运用,怎么与伺服电机这些联系起来

网友A:
PID其实就是一个自动调整的闭环控制。经过微积分运算不停根据输入幅度调整输出幅度。其实指令说明已经算是比较清楚了。你先不要想着怎么去用,先搞清楚指令每一个参数代表的实际意义。

网友B:
先看一下P.I.D的分别定义什么意思吧。

网友C(2020-11-04):
先学习把,要不然这些大佬说啥也听不懂

网友D:
那句不懂说出来,还是要体会PID真髓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