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控制SMC电缸

楼主(2020-03-18):
第一次用西门子plc控制smc LEFS系列电缸,电缸需要垂直运行,每次运行需求较精确,电缸控制器通过CN5  I/O线缆与PLC链接。第一次用电缸,请教大佬们需要控制哪些东西,PLC这边怎样控制运行。详细点又案例更好。感谢!image.png

楼主:
image.png脉冲输入型的

网友A:
不要想得很复杂,就想象成普通伺服电机就可以了,使能信号肯定是需要的,别的反馈信号根据自己需求选择是否需要。一般技术手册上有控制逻辑,参照编程即可。

网友A:
还有下次不要搞这种硬接线的方式,通信的话,硬件接线会少很多,控制上也方面很多

网友B:
PLC给电缸的 一个SON (使能,就让电机得电,)一个RESET (电缸故障复位用的)两组高速脉冲信号(PLC这边和电缸那边脉冲形式要一致:方向+脉冲或别的。位置换算也要设置电子齿轮)

电缸给PLC的 一个SVRE(电缸已经准备好了,你发脉冲就转的状态) 一ALM(电缸发生故障)

就需要这些东西。程序研究样例

这有个200的,你可以照抄,程序图纸都有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2/783175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给电缸的 一个SON (使能,就让电机得电,)一...

我用的博图V14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给电缸的 一个SON (使能,就让电机得电,)一...

谢谢,图纸很有用,就是看不了程序挺可惜的

网友C:
微信截图_20200319095440.png这一部分是PLC输出给电缸输入的信号。

网友C:
微信截图_20200319095610.png这一部分是电缸输出信号给PLC输入的喜欢,这个可以用16或者10进制的数值来变化,具体看编程人员的水平了

这个是电缸的位置反馈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PLC给电缸的 ...

你求助时不是写西门子200么? 改了?

这是博途的1200  程序图纸

http://bbs.gongkong.com/D/201810/774592_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ing...

尴尬,我的是博图V14,全都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

你的工具真少,给你个V16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1/818519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