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3.7KW变频器维修开关电源损坏故障

楼主(2020-03-18):
公司最近接手一台台安N2-405-1013 3.7kW变频器,维修检测主电路无短路故障。接入交流380V维修隔离电源,上电即跳OC故障,检测逆变输出模块未损坏,但6块逆变驱动IC已损坏大半。进一步的变频器维修检查发现,开关电源有一奇怪现象:脱开CPU主板供电时,测量5V正常,但其他支路的供电较正常偏高,例如15V供电电压为18V,22V的驱动供电为26V,担插上CPU主板的接线排时,测+5V仍正常,但其他支路的供电较则出现异常升高现象!如22V的驱动供电甚至于上升为近40V(驱动IC电路的供电极限电压为36V),以上原因是导致变频器维修驱动IC的损坏原因。

接下来就要重点检查稳压环节,IC202、PC9等外围电路皆无异常。脱开5V负载电路后,在R233上并联5KΩ电阻,输出5V电压有明显下降,且能稳压在一定值上,说明稳压电路是在正常工作的。进一步查找其他电路也无“异常”,检修陷入僵局。

根据变频器工作原理分析:电路的稳压环节是起作用的。稳压电路的电压采样取自5V电路,拔掉CPU主板的接线排时,相当于5V轻载或空载,5V的上升趋势使电压负反馈量加大,电源开关管驱动脉冲的占空比减小,开关变压器的励磁电流减小,其他支路的输出电压相对较低;当插入CPU主板的接线排时,相当于5V带载或重载,5V的下降趋势使电压负反馈量减小,电源开关管驱动脉冲的占空比加大,开关变压器的励磁电流上升,使其他支路的输出电压幅度上升。现在的状况是,5V电路空载时,其他供电虽输出较低,但仍偏高。5V加载后,其他供电支路则出现异常高的电压输出!台安变频器维修故障原因要么是5V供电电路本身故障导致带载能力变差,要么是负载电路异常(过载),两者的异常都使得稳压电路进行了恪尽职守的“误”调节,结果是变频器维修了5V故障电路的“电压稳定”,出现了其他供电支路“电压的异常上升”!下面对变频器5V电源输出电路进行检修,拔下电源滤波电容C238、C239,检测;两只电容容量仅十几个微法,且存在明显的漏电电阻。两只电容的失效正好满足了上面的两个条件:容量变小使电源带载能力差,漏电使负载变重。更换C238、C239电容后,开关电源的各路供电输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