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压配电柜安装规范

楼主(2020-03-18):
1.安装前对准备工作的检查

在安装前,监理工程师及甲方工程师要检查进场道路是否畅通,必要时要求要求总包单位修建简易运输通道与各安装点连接,施工场地布置应满足安全文明施工的要求。同时还应检查安装单位的施工机具安排状况,督促安装单位对施工机具进行检查,确保状态良好。高压设备到达现场前,配电室、地沟、基础槽钢应已完全竣工

1)、配电室

配电室:配电室施工前,要将建配电室所需的详细图纸交予施工方(合同签订后2周内,重点要落实客户对图纸的位置、内容、完成时间确认),并且在配电室建设过程中,我方或协作单位的技术人员要在现场监督,避免施工错误。(配电室建设大约需2周左右)

2)、地基:槽钢安放位置要与配电室预留的设备风道相对应,设备离墙的最小距离要明确(距离太近,设备的柜门打不开)。(槽钢焊接大约需2天,我方技术人员必须到场指导)

设备到达现场:

3)、若配电室、地基若未建好,设备要有存放位置(要防雨或提供必要的防雨材料)。

2.安装

2.1各配电房门窗须严密,房内清洁。

2.2配电盘安装稳固。盘内设备与各构件间连接牢固。

2.3盘、柜的接地应牢固良好。装有电器的可开启的盘、柜门,应以软导线与接地的金属构架可靠地连接。

2.4端子箱安装应牢固,封闭良好,安装位置应便于检查,成列安装时,应排列整齐。

2.5配电盘内布线要横平竖直,螺丝不能有松动,线头接触良好。

2.6盘内各元件固定可靠无松动,触头无氧化,无毛刺。

2.7二次回路的连接件均应采用铜质制品。结线的具体要求:

2.7.1电气回路的连接(螺栓连接、插接、焊接等)应牢固可靠。

2.7.2电缆芯线和所配导线的端部均应标明其回路编号;编号应正确,字迹清晰且不易脱色。

2.7.3配线整齐、清晰、美观;导线绝缘良好,无损伤。

2.7.4盘、柜内的导线不应有接头。

2.7.5每个端子板的每侧接线一般为一根,不得超过两根。

2.8 400伏及以下的二次回路的带电体之间或带电体与接地间,其电气间隙不应小于4毫米。漏电距离不应小于6毫米。

2.9使用于连接可动部位(门上电器、控制台板等)的导线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2.9.1应采用多股软导线,敷设时应有适当余度。

2.9.2线束应有加强绝缘层(如外套塑料管等)。

2.9.3与电器连接时,端部应绞紧,不得松散,断股。

2.9.4在可动部位两端,应用卡子固定。

2.10引进盘、柜内的控制电缆及其芯线应符合下列要求:

2.10.1引进盘、柜的电缆应排列整齐,避免交叉,并应固定牢固,不使所接的端子板受到机械应力。

2.10.2铠装电缆的钢带不应进入盘、柜内;铠装钢带切断处的端部应扎紧;

2.10.3用于晶体管保护、控制等逻辑回路的控制电缆,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予接地;如不采用屏蔽电缆时,则基备用芯线应有一根接地;

2.10.4橡胶绝缘芯线应外套绝缘管保护;

2.10.5盘、柜内的电缆芯线,应接垂直或水平有规律地配置,不得任意歪斜交叉连接;备用芯应留有适当余度。

2.11在绝缘导线可能遭到油类污蚀的地方,应采用耐油的绝缘导线,或采取防油措施。

2.12配电装置的安全技术要求:

2.12.1 两路及以上电源供电时,各路电源主进与联络开关之间应装设联锁装置(受供电部门调度者除外)。

2.12.2 10千伏室内成套设备的隔离开关和相应的断路器之间应装有联锁装置。

2.12.3 配电装置的相色排列应符合列规定:

(1)同一配电装置内各回路相色排列应尽量一致。

(2)硬母线应涂色,其色别为:a 相黄色;b相绿色;c 相红色;零线黑色。

(3)软母线应标明相别。

(4)配电装置间隔内的导线应留有悬挂临时接地线的位置,此处不应涂相色漆。

2.13端子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2.13.1端子板应无损坏,固定牢靠,绝缘良好。

2.13.2端子板应便于更换且接线方便。

2.13.3回路电压超过400伏者,端子板应有足够的绝缘并涂以红色标志。

3检查

3.1巡检

3.1.1高低压配电室的通风、照明及安全防火装置是否正常。

3.1.2配电盘门严密无损坏现象,配电盘内清洁,无尘土。

3.1.3站内所有配电屏必须挂牌,以示警告。

3.1.4信号装置回路的信号灯、电铃、事故电钟等应显示准确,工作可靠。

3.1.5配电柜内电机的电压、电流是否正常(不超出额定值的5%)。

3.1.6母线和各接点是否有过热现象,示温蜡片是否熔化,绝缘胶木有无烧坏现象。

3.1.7开关柜中各电气元件在运行中有无异常气味和声响。

3.1.8注油设备的油位是否正常,油色是否变深,有无渗漏油现象。

3.1.9仪表、信号、指示灯等指示是否正确,继电保护压板位置是否正确。

3.1.10继电器及直流设备运行是否良好。

3.1.11接地和接零装置的连接线有无松脱和断线。

3.1.12瓷瓶、绝缘套管、穿墙套管等绝缘是否清洁,有无破损裂纹及放电痕迹。

3.1.13断路器和隔离开关的机械联锁是否灵活可靠,如采用电磁联锁装置,则需通电检查电磁锁动作是否灵活,开闭是否准确。

3.2月检

每月对电机、配电柜的各操作部分和电气部分做一次全面检查、磁力起动器动合闸试验、继电器的灵敏度试验。

3.3年检

每三年对电机、配电柜做一次继电试验,由供电人员检定。

3.4检修及保养

3.4.1检修及保养每月进行一次。

3.4.1停电检修线路,必须先挂牌,后作业,以示警告。

3.4.2电机、电缆、配电屏必须接地良好,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欧。

3.4.3电机测量直流阻抗,作交流耐压试验。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作耐压试验和变流比试验。

3.4.5电缆作直流耐压泄漏试验;继电器检修,重新整定。

3.4.6油开关作解体检查修理、调整、紧固;避雷器作耐压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