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能产生一个特定加速度吗?

楼主(2020-03-18):
比如在一个短暂时间内,从一个点移动到另一个点再瞬间停下?工具端的负载因为惯性产生一定的加速度。

网友A(2020-06-16):
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20-07-26):
库卡示教的点位里加减速设置,点到点是可以改速度,加减速;如果是在规定时间内走完程序,不考虑速度,还要需要研究

网友C(2021-08-11):
瞬间停下,那叫急停!拍急停按钮能实现

网友D(2022-04-29):
$acc.cp=100

slin xp1

ha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