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套电镀酸洗镀锌线程序急用

楼主(2020-03-18):
老板催的急,下死命令了半个月搞好,这都快一周了一点头绪没有,希望大神们帮瞎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你们老板就是神仙,半个月搞好,一个月还造航天飞机呢

网友B:
这样的老板,你应该让他花更多的大洋去找更牛的人,趁早离开吧

网友C:
这个程序就是给了你,你也用不了,因为这个每个厂家的工艺不一样

网友D:
半个月?半个月出来的前提是提前一个月弄电控柜原理图,工艺电控条件。这几天找工作吧,最后一天辞职走人。

楼主:
不行我就卷铺盖卷跑路

楼主:
还请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E:
这个真没办法帮,先不说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不提给程序的商业条件,工艺流程设备结构都不清楚,真给你了你也用不了。只能说,对这样的老板,早点离开吧

网友F:
hh 好了没有,这个要根据现场实际硬件来选型。简易线一般都是接触器切换变频器控制取料车的提升,行走两台电机也就是一台变频多用。我做过成熟项目,稍微类似电梯,不过你的项目肯定不一样。

网友G:
如果硬件硬件做好,工艺确认了,程序在半个月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hh 好了没有,这个要根据现场实际硬件来选型。简易线一...

有个例程大概看一下有个思路就可以了

楼主:
主要是想要看一个例程有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