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MODBUS

楼主(2020-03-19):
12.jpg这张图地址为什么会减去1,而有的MODBUS通信地址要加1

23.jpg写地址俩个,D32303到D32307

ee.jpg这里的地址只有一个D32303,为什么不能照上面写下来,D32303=F000,D32304=0001,D32305=0213,D32306=8800

网友A:
可以做成库,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B:
地址加1的情况是本身提供的是寄存器实际地址,而实际使用的是寄存器编号,所以需要加1

网友B:
地址减1的情况是本身提供的是寄存器编号,而实际使用的是寄存器地址,所以需要减1

网友B:
D32302统计的是标准Modbus协议功能码以后、CRC校验以前的字节数

这个是标准Modbus所没有的。

网友B:
亦可以用封装好的Modbus RTU Master功能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减1的情况是本身提供的是寄存器编号,而实际使用的是寄存器地址,所以需要减1

大师,有点绕,什么时候有时间方便联系一下吗,有很多问题解不开

网友C:
简单一句话,对于modbus地址,有的从0开始计算,有的从1开始计算,只要保证两端的保持一致就行了,也就是一个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句话,对于modbus地址,有的从0开始计算,有的从1开始计算,只要保证两端的保持一致就行了,也就是一个偏移量

能不能举几个例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句话,对于modbus地址,有的从0开始计算,有...

实际报文都是从0开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地址减1的情况是本身提供的是寄存...

可以站内信私聊,或者其他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2302统计的是标准Modbus协议功能码以后、CRC校验以前的字节数这个是标准Modbus所没有的。

研究了一个晚上,明白了一件事,必须多查百度,官网给的功能码是10,多个写入,资料视频写的是06,单个写入,谢谢大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D32302统计的是标准Modb...

对!

06功能码是写单路保持寄存器;
10功能码一般是写多路保持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加1的情况是本身提供的是寄存器实际地址,而实际使用的是寄存器编号,所以需要加1

大师,请问俩个问题,如果我把RS232接口用小工具转成RS485,要不要把欧姆龙plc串口协议修改,2我发现CP1H的选件槽有点少,能不能用一个好方法扩展一下3,CP1W-CIF12背面的拨码开关和CIF11的不一样,CIF11是连续的6个,CIF12是左边4个,右边4个,找官网也只说一个不隔离,一个隔离,不知道CIF12的要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地址加1的情况是本身提供的是寄存...

1、这个一般不用改吧?!
2、你可以在CP1H的右侧扩展一些CJ通信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地址加1的情况是本身提供的是寄存...

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用CP1H要和哪些设备通信,要实现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地址加1的情况是本身提供的是寄存...

CP1W-CIF12没用过,你可以查查手册,肯定有拨码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地址加1的情况是本身提供的是寄存...-------------------------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用CP1H要和哪些设备通信,要实现什么。

选件板1是必须和触摸屏连接的,选件板2我现在连的是网口,但是我又要玩485,或者和下一台机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地址加1的情况是本身提供的是寄存...-------------------------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在用CP1H要和哪些设备通信,要实现什么。

选件板1要和触摸屏通讯,又要做485,选件板2又要网口CIF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楼主: 回...

那么3个口够你用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楼主: 回...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有问题随时跟帖交流。

网友D(2020-09-25):
6任7让人人任7容忍他也应该和国际公开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