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检测仪分线制和总线制优缺点

楼主(2020-03-19):
总线制又称RS485,分线制又称4-20mA型号。气体检测仪目前主要采用的是这两种接线方式,各自有其对应的报警主机。

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的总线制气体检测仪采用的4芯屏蔽线,2根电源线,2根信号线,传输距离比较长,大约1-2Km;分线制的气体检测仪采用的三芯线,2根电源线,1根信号线,电源负极和信号线公用,传输距离比较近,1Km以内。

选择总线制或者分线制,具体还要根据实际的工况来确认。

1.要接入的气体检测仪的数量。探头数量多于8台,建议选择总线制。这样可以减少布线难度和布线成本,所有探头通过一根电缆线计入主机,理论最多接入256个气体检测仪;气体检测仪数量低于8个,可以选择分线制,每个探头通过单独电缆接入主机。

2.距离。在实际工况中,由于每个探头的安装位置和探头的距离由远有近,当距离比较远时,建议采用总线制,总线制一般的传输距离有1-2Km,只需要布一根主线电缆即可,所有探头都可接入主线;另外,通过增加中继器的方式可以增加RS485的传输距离,理论上距离不受限制。短距离的情况下使用分线制。

3.信号处理需要。很多情况下,气体检测仪的检测数据是需要多次处理。4-20mA为标准工业信号,可接入各种PLC和DCS系统,但是当需要保存数据,二次显示数据,就需要使用RS485信号。

下面给大家总结下总线制和分线制的优缺点:

总线制优点:

信号统一,出现故障的概率低。总线控制系统完全没有这种不便利的因素存在,在数据线上以相同的形式传送数据,增强了数据的可靠性。

布线简单,工作量小。总线制很明显的优点是布线量少,布线简单,费用少。四总线制,两根信号线,两根电源线,接线简单,方便。

总线制缺点:

信号延迟。数据都是一个个刷出来,当探头数量很多时,就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供电问题。所有的探头都是通过主机集中供电,探头数量很多时,主机的供电能力不足,就需要就地供电。

分线制的优点:

数据同步性好,供电没有限制。相比于总线制,分线制每个气体检测仪单独与控制器通讯,能将现场情况适时地传输给控制部分,使监控人员能及时的,有效的作出判断,应的外围控制设备能及时有效的做出相应的控制动作,避免危险事故的发生。

分线制缺点:

布线复杂。信号干扰大。布线量多,工作量大,走线繁杂,安装施工复杂,安装,材料费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