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PLC编程时常犯的低级错误有哪些?

楼主(2020-03-19):
大家在编PLC程序时不管是新手或老手都可能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有的错误是非语法上的,所以用编程软件也不能检查出错误之处。此错误一旦发生,自己有时还很难发现,直至上机调试所控设备不能运行才察觉出来程序有问题,再回头对PLC程序逐条逐句查找分析,费时耽误工期,如此类似的常见错误都有哪些呢?

您的经验对他人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学习财富!欢迎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经历回帖分享讨论哦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人员均可获得50-200积分奖励

网友A:
调试用的屏蔽报警的点,下载到plc时,忘记删除

网友B:
1 西门子200smart忘记设置开机运行。导致掉电后处于停机状态。

2 调试时屏蔽的程序忘记删除。跟1楼回复一样。

3 在线调试结束后忘记保存。只下载到PLC了。电脑文件没有更新。

网友C:
最傻的一次是太相信接线同事了,PLC输出端没有接电,显示PC输出灯亮,负载就是不会动,还傻傻的看了好大半天程序,还一开始怀疑是不是有双线圈输出。后来一看线没接,晕

网友D:
  1. 双线圈

  2. 传完程序拨码开关没拨到运行,怎么设备不动?

网友E:
Word和Bool量用到同一个地址,导致问题出的莫名其妙,而且不太好排查!

网友F:
我办的最二的事情估计就是把子程序写好,主程序里面没有调用了,看到编译没出错,就下载了,然后各种的没动作,什么都检查了,最后问同学去了,让同学给骂的都没脸再说话了。至于2楼说的忘记设置开机启动有过,没有保存程序更是好几次。还有多台PLC通讯的时候,修改程序,为了连电脑把IP给动了,结果忘记改回来。同一个位点,交叉引用,结果前后冲突。有的错误想想都可笑。

网友G:
只有不但的实践,在实践中犯错误。总结错误的原因,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

工控只有不但的看书,不但的琢磨,不但的实践才能学会。

网友H:
下载程序的时候,只需要传程序和注释,结果不小心勾选了系统设置,当时还没有注意到,结果第二天同时打电话来说触摸屏一直显示等待中...原来是系统设置中的通信设置没有了,白跑一趟~

网友I:
博途在线改程序和离线改程序是有区别的

网友J:
1.新增模块的时候忘记把接口推出来与前面连上,导致PLC一直报故障,查了半天才发现。

2.写伺服定位用伺服反馈的值做判断时,直接写成了等于判断,因为伺服实际值有时会有几个丝的差别,导致判断条件时而通过时而不通过。

网友I:
有段时间没去现场了!!!!!记得博途编写的触摸屏程序在下载的时候有个是否覆盖账号,最好勾上,不然你当前账号可能登录不进去。

网友K:
DB块内未定义变量下载程序,CPU停止运行。

网友L:
工控人的我们,有些细节被忽略,往往会浪费不少时间

网友M:
记得刚工作,给AB软启动设置参数,他有个保存,就是每设置完必须保存,否则断电参数就没有呢,我那个在野外,常年通电,半年后出现起动不了了。没办法,花了几天才到现场重新设置。

网友N:
在编制PLC程序时,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都会犯下这种低级错误。因为这种错误是非语法上的,所以用编程软件也不能检查出错误之处。此错误一旦发生,自己有时还很难发现,直至上机调试运行时,所控设备不能运行或运行到某个位置停止不前,才察觉出来有问题,再对PLC程序逐条逐句查找分析,或采取对程序逐条逐句执行,费时费工。

那么究竟是什么问题易使我们犯下这种低级错误呢?继电器电气控制的固有思维,在编制程序时,某个或几个输入点采用物理常闭触点(如停止开关、行程限位开关),在程序中,仍延续继电器电气控制方式编制,即仍采用常闭接点作为导通条件使用。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启停与自锁电路示例来说明。

根据上图编制的不能运行的错误PLC程序如下:

PLC上电后,X000、X002常闭点就会断开。即逻辑值为“0”

Y0=(Y0+X001)×X000×X002

从上面数字逻辑表达式可知,在按下启动按钮SB1后,X001的逻辑值为“1”,而Y0的逻辑值永远不会变化,始终为“0”。原因是与PLC内部输入电路有关,以下是PLC内部输入等效电路:

正确的PLC程序如下:

PLC上电后,X000、X002常开点就会闭合。即逻辑值为“1”

Y0=(Y0+X001)×X000×X002

只要按下启动按钮SB1后,X001的逻辑值为“1”,Y0逻辑值就为“1”。松开启动按钮SB1,X001的逻辑值为“0”但Y0逻辑值为“1”,Y0与X001是或的关系,保证了Y0逻辑值始终为“1”,即自锁。直至按下停止按钮或出现过载 (FR0动作),Y0的逻辑值才变为“0”。

通过上面的简单示例可知,新手可能还未弄懂外部为常闭输入时,经PLC内部输入电路后逻辑值发生了“非”的变化。以及继电器电气控制固有思维影响,老手是出于疏忽。这虽然是低级错误,也易发生在程序编制过程中。

网友O:
多次使用同一个计时器

双线圈

网友P:
定时器地址重复使用,导致定时器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Q:
为了防止客户不付尾款,设置了锁机密码,结果中途客户付了钱,我们不知道,时间长了,客户现场锁了机器。打电话询问,结果忘记了锁机密码,电脑还不在身边。好尴尬 啊~

网友E:
程序版本不对,把中间修改完善的部分统统归0!

楼主:
部分微信网友的留言分享:

网友R:
定时器复用,字节,字地址冲突。开入开出点对应错误。

网友S:
双线圈错误有的软件能编译时会检查出来,有个双线圈错误会通过,导致不执行。就是同一个输出,比如输出m0,有的地方用线圈输出,下面又有一个用set或者rst,这时候就会出现错误。尤其是在程序量大的时候。

网友T:
引用 网友C:
最傻的一次是太相信接线同事了,PLC输出端没有接电,显...

基本操作

网友U:
晚上改程序下载时,没有设定 上传设置   第二天 同事说 触摸屏不通信   电脑又坏了    修了一天

网友V:
SMART编程时,在笔记本上,电量不足,突然有事出去一下,结果回来没电了,程序丢了找不回来,只能重新做。

楼主:
获奖名单:

用户昵称奖励
枫轻扬50积分
竹叶三—王者之师50积分

50积分
Gaodengwe50积分
victor32950积分
蓝天小子100积分
木易雨林℡¹⁸⁰¹⁸³³⁸⁵²³50积分
夜桥听雨50积分
LY1208100积分
苦海_150积分
linjh950积分
Nomaster50积分
早起的小鸟50积分
固囚囿团50积分
顺行天下50积分
yucaihyw50积分
jiaoguanhui50积分
问学_2350积分

网友W(2021-02-24):
在添加完PLC变量DI点后,由于模块更换了型号导致设备插槽号改变了,程序下载进去那几个模块的通道就是不好使,查了硬件软件就是没问题,后来一看插槽号变了,本来关联好的PLC变量都没了,后来修改好了插槽号就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