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E-RD雷达物位计的安装注意事项

楼主(2020-03-19):
1. 避开进料口

避开进料口,因为首先呢,第一个安装要求呢,就是要避开进料口。因为。物料在注入的过程中呢,会产生幅度比这个正常测量的反射信号。回波大的多的虚假回波信号,虚假回波会对雷达物位计的这个测量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安装的时候尽量的要避开进料口。另外,如果是在室外安装时要适当的才采取这种遮阳和防雨设施。

如图

错误:不要将仪表安装于入料料流的上方,缆或棒应避开物料口

正确:注意:室外安装时应采用遮阳、防雨措施

2.避开搅拌器

对于有搅拌器的容器,雷达物位计的安装,一定要切记要避开搅拌器。对避开搅拌器的扇叶,在搅拌时会产生不规则的虚假信号。这个虚假信号会造成虚假回波,对雷达物位计的测量会有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测量这种相对来说介电常数比较小,或者是因为比较低的时候这个搅拌器造成的影响就更严重,所以安装的时一定要切记要避开搅拌器的扇叶。

3.保证雷达天线深入

对于常规的非接触式雷达,不管是棒式天线,还是喇叭天线。我们都需要保证这个天线要至少要伸到罐子内部,也就是说天线的长度一定要大于接管至少10mm的距离。只有保证天线深入到罐内,我们才能最大幅度的减少接收到虚假信号的可能性。

4. 确保导波管(缆)不碰到罐底

当导波管(缆)碰到罐底时,也会产生强大的虚假回波信号。所以至少是要离罐底1-5cm的距离,当然,会造成底部有1-5cm的盲区,也就是说离罐底的距离越近,底部的盲区越小。切记,导波管不能接触到罐体底部。

5.拱顶罐安装位置

对于拱顶罐来说。仪表不能安装在拱顶的正中心。因为除了会产生间接的回波,还会受到多次回波的影响。多次回波信号可能会比真实的回波信号更大。会造成仪表显示错误的虚假液值。所以对于在拱顶罐安装时需要把雷达物位计安装在罐顶的正中心。

6. 锥形罐的安装位置

对于这种锥形罐,如果锥形罐的,它的顶部是平面的就可以把仪表安装在顶部的正中间,才可以保证一直测量到锥形罐的最底部。

7.固体堆料仓安装位置

在测量固体料堆时,由于料堆会产生堆料面。所以在选用雷达物位计时,一定要选择带万向法兰的雷达物位计。调整万向法兰来进一步调整雷达的天线的角度,尽量使雷达天线对准料堆对照面。这样可以保证这个料堆测量的准确值,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