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AC380V的电控柜加入AC220V用电设备出现怪异现象

楼主(2020-03-19):
在现场一台破碎设备的电控柜中,因一个交流接触器坏了(线圈电压AC380V),后来就想用另一个新交流接触器代替(线圈电压AC220V),代替的过程中因为要接入零线,但零线是与新交流接触器的A1端直连,A2采用原控制线。

1、控制系统只有一个延时闭合的时间继电器(线圈电压AC380V)做延时启动。当换上新交流接触器后,时间继电器延时闭合触点貌似 0 延时。

2、面板上所有的信号灯显示都不正常(微微发亮,亮度和正常通电时接近)

请问出现上述两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没有做过破碎设备电控柜,不知道里面都有啥以及你柜内器件有啥,原理图咋样的,没办法给你判断,为啥0延时。但是信号灯亮这个好解释,要么感应电,要么就是串电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办,装一个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就解决了。

网友C:
如果时间继电器线圈和接触器线圈(A2)连接,只要上电时间继电器就开始延时了,到你操作时,延时已经结束,所以你认为延时是0。

你把时间继电器线圈另一头也接到零线上试试,既当220V的使用。

网友D:
首先接线是没啥问题,就是把以前线圈电压380换成220V,看一下线圈是否正常吸合,其次再看时间继电器触点和接触器触点有没有正常

网友E:
使用线圈220伏的交流接触器更换一个380的线圈接触器的控制,如果新的交流接触器和其它控制线圈的电器有串联控制方式出现这种情况,把火线更换成同相就可以,都是A相或者B相就好了

网友F:
这个就是典型的寄生回路所致,你还是加一个隔离变压器简单省事

网友G:
建议如果加变压器多少钱,还不如买一个380v的线圈接触器方便

网友H(2020-05-09):
控制线与指示灯应分开

网友H:
把时间继电器也换成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