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总线的问题

楼主(2020-03-19):
是这样,小弟所在一个污水处理厂,生物池上有十块溶解氧表通过dp总线的方式连接,plc是西门子的400系列,

小弟困惑如下,希望 哪位前辈能够赐教,不胜感激:

1,其中有两块表在中控无显示,现场指示正常,,出问题之前正常,其余表中控显示正常,如果想要处理的话应该怎么查?

2,现场巡检发现有一块表表头无显示,应该是变送器坏了,这样的话会影响其它总线表吗?

3,总线平常应该怎么检查,是检查电压还是什么,小弟这方面是小白,以前总用dcs,总线刚接触感觉很费劲,无从下手的感觉。

小弟qq252501678,哪位大侠能加上一起探讨就更好了。

网友A:
西门子的DP总线就是全球最垃圾的东西,没有之一!

你这个全部更换DP总线和DP接头,基本上都是3年全部更换一次(汽车厂更换DP总线就是如此)

网友B:
1,其中有两块表在中控无显示,现场指示正常,,出问题之前正常,其余表中控显示正常,如果想要处理的话应该怎么查?

建议检查,通信线是否断开或者虚接

2,现场巡检发现有一块表表头无显示,应该是变送器坏了,这样的话会影响其它总线表吗?

这个需要看你通信方式,如果是串联肯定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DP总线就是全球最垃圾的东西,没有之一!你这个...

那是用的硬件差劲吧   DP电缆型号很多的,还有相关的DP诊断器,怎么说DP也曾经是西门子主推的总线,不至于太差的 还是多想想自己本身的问题吧  别盲目排斥别人的技术,因为你都没有深入了解它

网友D(2020-05-1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