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GF(接地、对地短路)故障的检修方法

楼主(2020-03-19):
当变频器通电后发出GF(接地、对地短路)故障代码。变频器维修时容易碰见一下两种情况:①上电后,未接受起动信号,即报GF故障;②一投入运行信号,即报出GF故障。

根据变频器维修说明书对GF故障的定义是:接地电流大于变频器50%额定电流。变频器输出端的接线或负载电动机有接地现象,如电动机绕组与外充绝缘变坏等。GF故障检测电路本身故障原因造成。

有的变频器维修GF故障是由于驱动电路报出GF信号的,如616G3型安川变频器,起动瞬间报出GF故障,则说明变频器的逆变输出电路或驱动电路本身故障或存在严重接地故障;有的变频器型号,例如东元7200MA型变频器,上电后,报地短路故障,变频器维修的故障原因则是电流检测电路本身故障,误报地短路故障。变频器发出GF故障的时机也有所不同,有的是上电后即可报出GF故障,有的则只在起动瞬间报GF故障。

具体的变频器维修方法:先将驱动电路的GF报警功能解除,如不报GF故障,检查驱动电路。若仍发出GF故障,检查三相输出电流检测电路。检查GF故障信号处理的相关电路,并依据变频器信号传输次序往前一级电路查找信号来源,也有可能是因为变频器的电流互感器损坏,造成高电压幅度的“故障电压”输出,引起后一级故障信号处理电路,发出GF变频器维修故障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