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壳断路器解体剖析

楼主(2020-03-19):
外观

看看外壳参数

分断能力

T1N的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 AC400/415V时候 是36kA。

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那一行,写了个75,这个不是kA,是75%。

在国家标准GB14048.2 中,Ics与Icu 的比值,划分为 25%, 50% , 75% ,100%四档。

使用类别

T1N,这个小电流的壳体,使用类别为 A,写作 Cat.A 。

用于终端的断路器,无需过多考虑与下级断路器的选择性配合(下级短路时候,上级断路器别冲动,矜持点,楞过短延时时间再动作,要不整个楼都没电了),这种的,定义为Cat. A。

用于骨干节点的断路器,比如框架断路器什么的,短路时候,往往需要先扛着,抗过100~1000毫秒后,要是下级断路器因故没有切断回路,这时候上级大哥再出马。这种的定义为Cat. B。

B类断路器,需要显式声明一个参数Icw短时耐受电流,那个 w 应该是 Withstand的意思。感兴趣可以去原版IEC 60947-2 中搜索,本处仅仅供大家留个记忆标靶。

电压

Ue Ui Uimp

Ui : 额定绝缘电压 ; Uimp : 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Ue : 额定电压。

i = insulate;imp = Impulse;e = 不知道 。

用于三相回路的断路器,额定电压设置为690V,是因为这个东西可以用在矿山等场所,在电压升高时,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会降低到6kA,运行短路分断能力Ics就变成了50%即3kA。

直流应用

右下角的那个八卦一样的符号,表示直流应用。

2P断路器,可以用于DC250V场所,3P断路器,可用于DC500V场所,对应的Icu为36kA。

TMD

这是个很严肃的学术词汇,表示热脱扣可调,磁脱扣不可调的意思。

对应到这个T1N上,那个有三个档位的旋钮:112A, 136A, 160A相当于买了这个货,可以根据后续的负载变化,调整断路器的整定电流,达到更精确的保护。

相对应的还有TMA 热脱扣和磁脱扣都可以调整。

这个对数坐标系中,横坐标表示整定电流( I1 )的倍数,纵坐标是动作时间。

蓝色区域表示冷态时候的动作曲线,橙色表示热态。

冷态就是断路器刚开始通电那一小段时间,断路器的过载脱扣特性。

热态就是断路器的温升基本稳定了之后,这时候的脱扣特性:动作会快一些。

表示为区域而不一条曲线,是因为在特定电流条件下,断路器动作值并不是个固定值,而是一个范围。

最后,这个I3 表示断路器的短路动作值,对于T1N来说,是10倍的In。

注意这个区别,In 始终是160A,所以:

不管我们怎么旋那个钮,不管我们把这个长延时电流调整为多少:112还是121 ,短路动作值都是1600A。

I1可以调整。有时候,我们把I1 称为长延时整定电流以防止跟In额定电流混淆。这就是TMD的最终极奥义。

开拆 = 拆除上盖 =

Tmax采用的是比较流行的单元盒附件结构,常用的附件包括这样一些稀奇古怪的字母。

YO:分励脱扣器;

YU:欠压脱扣器;

UVD:欠压延时继电器;

AUX:信号触点,常见的比如AUX-C (1Q1SY) ;

C表示cable,就是说带个小线尾巴,甩到开关外边,接到箱柜的端子上去;

Q表示辅助;

SY表示报警;

知道这些之后,以后订货预算时候,再也不用担心了。

聊聊 = 辅助和报警的区别 =

这两张图的手柄,分别处于分闸和合闸位置,可以看到,蓝色圈圈里那个“扳机”是不改变位置的。

这个扳机是用来触发SY报警信号的,

正常合分时候,报警信号不切换。

下图是断路器脱扣 ,触发SY报警信号时扳机的位置。

分励和欠压

分励和欠压,都是去捅铅笔指向的那个位置。

继续大拆

灭弧室和静触头= 美图 =

下面是静触头。

脱扣器= 机理 =

那个镶着白铁(工业纯铁)的塑料件,是整个脱扣器的统一触发机构。

刚才咱们聊分励欠压时候,捅的也是这里。

电磁铁和铁在电流非常大的时候会相互吸合。

两种动作都会推动出发机构旋转,进而导致断路器脱扣。

发热的那个,叫热脱扣器或者过载脱扣器。

Q 热量 = I*I*R*t。所以,电流越大,螺丝顶住触发机构的时间越短。

这种反比关系,叫的高端一些,称为:反时限。

电磁铁那个,只要电流足够大,克服了内置的弹簧的阻力,就瞬间合体。

时间大约在若干毫秒,感兴趣的,可以去上面看动作曲线图。

这种称为:瞬时,没那么高端。

这个脱扣器,相应地,也就称为磁脱扣器或者短路脱扣器。

有些场合,比如电动机保护回路,不希望过载动作,就把那个螺丝去掉,这种脱扣器称为 MA,或者MF。

T是Thermal 热;

M是Magnatic 磁;

A是Adjustable 可调整的;

F是Fixed 固定的;

拆完

花絮= 法兰盖的正确姿势 =

在Tmax的包装盒里,除了标识安装接线扭矩的说明书之外,还有一个法兰盘。也叫门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