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船位移报警

楼主(2020-03-19):
想要给浮船做移动报警,就是浮船被水冲出我设定的范围,就能发出报警。(类似市面上常见的车辆GPS防盗报警器)。

现在的问题是,我需要把报警信号发到我的电脑监控软件上,而市面上常见的GPS防盗报警器基本都是装个电话卡,将报警发给手机APP。

如何才能让GPS的报警信息传到我的电脑监控软件上呢?

网友A:
船上安装无线电发射板,家里接收这个信号,超过一定距离,收不到信号报警。使用无线电管理规定的频率和功率。

开关信号传到你的电脑还是问题吗?

网友B:
可以使用DTU一试,前提是传感器  DTU支持MQTT协议,走物联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船上安装无线电发射板,家里接收这个信号,超过一定距离,收不到信号报警。使用无线电管理规定的频率和功率。开关信号传到你的电脑还是问题吗?

可以用繁易的物联网设备解决问题

网友D:
装个拉绳开关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装个拉绳开关试试

拉线断了咋办?小孩子拉线玩怎么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DTU一试,前提是传感器  DTU支持MQTT...

那个还需公网IP,或者花生壳不方便

看楼主用的那种监控软件。

是否支持TCP/IP通信

如果不支持还是想其他办法

例如手机卡发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