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软元件类型不正确

楼主(2020-03-19):
用的是三菱简单模式,新建了一个FB,里面有3个中间变量(上限,下限,计数),上下限是有输入变量乘以小数得到的,计数则是每秒自加1。上限=设定压力X1.05,下限=设定压力X0.95。我已经将上下限设为 float型,计数设为word型,结果编译的时候提示我这里有错误,这3个软元件类型不正确。求解。

网友A:
SIR:看来您没有搞清楚类型啊.

您的类型定义为VAR_CONSTANT,即常量,但是您却在给常量赋值,这是低级程序员都不会犯的错误.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R:看来您没有搞清楚类型啊.您的类型定义为VAR_...

十分感谢,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我在MAIN 中设定 D10=1.000,并传给FB的INPUT“设定压力”,同时赋值D0=1.05。

但是在FB中,INPUT“设定压力”为0,似乎没有传参成功。另外,FB中读到的D0为26214,并不是1.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SIR:看来您没有搞清...

1、您的PLC的水平是十分低下的,您甚至于不知道既然输入参数设定为浮点数,那么应该使用浮点数乘法EMUL指令。

2、至于您看到D0的值为26214,而不是1.05,仍然是您的基础太差了,花点时间去学习基础,暂时忘记FB这种东西,把基础的东西学学好吧。

1.05转换为16进制是3F 86 66 66

workpicture3.JPG因为浮点数是32位数据,你使用16位指令MUL,因此其展示的是16位数据,也就是该数据的低16位。

0110 0110 0110 0110转换为10进制不就是了么。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