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画面上只显示信号,这种复制的怎么改名字

楼主(2020-03-19):
同题

请问画面上只显示信号,这种复制的怎么改名字

网友A:
修改连接后面的条件和显示文字就可以

网友B:
这种静态文字修改一下内容即可,又不是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静态文字修改一下内容即可,又不是变量

请问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连接后面的条件和显示文字就可以

没看到什么链接

网友C(2020-05-19):
选中要修改的文字     动态-重新编辑-确认-显示    修改-文本编辑  修改后返回到对象  确认即可

网友D:
顶楼上 楼上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E(2020-10-19):
你这个要从新做一个同样的,在做的时候按自己需要的文字写入就可以了,如果不会做,先看看同样的是怎样做的,自己

网友E:
我的版本是2013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