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69-L35E如何仿真

楼主(2020-03-20):
使用RSLOGIX EMULATE 5000仿真AB1769-L35EPLC,PLC配置CPU只能是0号插槽,而在RSLOGIX EMULATE中0号插槽被RSLINX占用,这样在下载程序时提示插槽不匹配无法连接。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Emulator只能仿真逻辑,不能仿真硬件,所以不能直接下载工程程序仿真,需要根据虚拟机架配置一个仿真CPU,即在要仿真的程序里只需在1号插槽插入一个仿真CPU,不用配置其他模块。

网友B(2020-06-24):
普通逻辑能仿,但是好像不全面吧

网友C:
重新卸载安装吧,第二个插槽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C:
只能仿真程序,硬件不能仿真,可以用emulate controller CPU进行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