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维修出现E15故障代码的原因及方法

楼主(2020-03-20):
公司最近到某个工厂对一台设备上使用的A540L-75KW三菱变频器进行维修检测,其三菱变频器损坏的原因是控制柜320A的总熔断器熔断二个,配电间跳闸。

一般这种变频器维修现象基本上就是电源输入整流模块击穿了,而由于变频器的功率输出模块具有比较完善的检测保护,一般不会轻易的出现损坏。在三菱变频器进行拆卸维修时,发现变频器内部的确有损坏的二个整流模块,仔细检查了变频器功率输出模块完好,没有出现损坏。

当将变频器整流模块更换成新的,把变频器组装完毕,通电空载试运行时。三菱变频器故障灯报警,显示E.15故障代码,小窗口里面数码显示为08。马上查找三菱变频器维修手册,没有具体的E15故障代码解释,通过公司同事交流和网上搜索,普遍都说是变频器的驱动板出现问题。

最后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关于E15故障代码的英文截图,虽然里面没有变频器维修故障子代码编号,但是基本揭示了E.15故障代码所代表的含义,分析说明此故障代码基本上不是驱动板的问题!E15故障代码包含以下故障信息:①刹车装置散热器过热;②直流保险丝熔断;③输出过电流;④冷却风扇电源故障。三菱变频器小窗口显示08故障代码信息有三种可能:①一般过流;②散热器过热;③门极电源故障。

上述三菱变频器维修故障应该不难排查,都在驱动板外围,导致本次变频器维修故障的原因是因为驱动板右侧的一块开关电源板上出现问题,其控制芯片是M51995AFP,因过电流导致此芯片击穿而损坏,将其更换新的芯片,故障得到顺利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