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驱动器参数问题

楼主(2020-03-20):
如何设置驱动器伺服使能参数   就是不焊接出来 直接用驱动器本身的参数设置使能

网友A:
就一根线焊接出来所花的时间肯定比你查资料画的时间短很多

楼主:
点位不够 所以想直接在驱动器上面直接设参数方便一点

引用 网友A:
就一根线焊接出来所花的时间肯定比你查资料画的时间短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