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用

楼主(2020-03-20):
请问一下我要用伺服电机加丝杆产生一个3吨的力,该用多大的伺服电机

网友A: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

网友B:
伺服电机加减速机吗?不加的话,有公式,带进去算就可以,与你丝杠选型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