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在停止位置不停地反复转动

楼主(2020-03-20):
我单位使用4台步进电机带动主配压阀的阀芯进行开启和关闭操作,开关完成后电机回到中间位置,其中有一台电机在停止位置不停地反复转动,PLC没有输入信号过来。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现场有没有干扰信号,你说的现象是抖动还是来回运动,这得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现场有没有干扰信号,你说的现象是抖动还是来回运动,...

应该不是干扰,相邻的另一台就不转动。转动的角度约有30度,开关动作是正常的,但在停止中间位置时一直转动,很长时间都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看现场有没有干扰信号...

按照描述来看:

1、plc没有给信号;2、电机在动。

那么,也就是这样的可能性了:

1、电机不需要信号就会转,那就是驱动器的问题了

2、电机信号不是由PLC提供的

      A、干扰信号

      B、这个电机是由其它部件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