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做画面的时候怎么做下拉菜单求高手

楼主(2020-03-20):
昆仑通泰触摸屏做画面的时候怎么做下拉菜单求高手指点:我想在触摸屏上做一个下拉的菜单,点击哪个选项就出哪个选项的内容,急急急 ,求高手!求高手!求高手!

网友A:
在工具箱里找到组合框选项并拖入到编辑界面

然后双击你所拖出来的框出现基本属性设置,然后点击上方的选项设置可以输入你想要的名词 这里是我自己随便写的12345然后第一行就是运行时的第一行第二行就是第二行

网友A:
没看很明白的话可以在第二图示例的那个基本属性框里点击帮助有详细的说明 还有根据你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下拉框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