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绕组损坏的判断

楼主(2020-03-20):
如果任意两引线的电阻(万用表的最小欧姆档测量)值为0欧或阻值很小,则也证明此电机已损坏。(短路或局部短路)

三根线的.通常都是白红蓝?通常白色是启动线红色是运行.蓝色是公共地。

下面是量的方法

首先找出哪两根线电阻最大,空掉那根线的就是公共地.<零线>用公共地量其他两根线那个大那个就是启动相哪根小就是运行相.

量接地.就是电机外壳和三根线.电阻应该是很大.

看是单相还是三相了,三相用R×10档只要阻值一样就行了用R×10K测任意一相与外壳阻值单相呢看是正转还是正反转正转一般阻值相差30%--50%阻值高的是主绕组正反转的阻值是一样的再测与外壳阻值

电机三根线任意测,得到三组电阻值,好的电机最大的阻值正好等于另外两组阻值之和

电机时转时停,有时转起来时速度又很慢,这是怎么回事?

电机工作过程中,有时出现电机突然停转,过一会儿,又重新启动但启动后仅仅转几分钟,就又停下来停一会儿后,又能启动,如此周而复使。有时还出现启动时,电机转速很慢,工作一会之后就停止不转了。这种故障如不及时发现处理,时间一长,很容易烧坏电机和控制系统的器件。

故障原理分析:如果我们了解热继电器的特点的话,就能理解这种故障发生的原因。热继电器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来保护电动机免受长期过载危害的一种继电器。而热继电器上有一个可以选择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按钮,在孵化设备中我们将热继电器设置成可自动复位方式,当接触器所带负载长时间在过载条件下工作时,热继电器能在有效时间内断开接触器线包电源,保护电机。

但是当热继电器内的自锁机构冷却之后,热继电器内的控制开关又将电源送到接触器上驱动电机工作,这时系统又恢复正常,但过不了几分钟,热继电器又重新发热断开接触器电源,电机又停转,如此周而复始。

故障分析及处理: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知道故障的起因在热继电器,那么引起热继电器保护动作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负载缺相或偏相(某一相电压很低)是引起热继电器动作的主要原因。判断方法采用直接检测法,关闭机器,依据从后到前的原则,对每一个器件进行测量判断,从电机一直查到用户电源闸刀保险丝,将可能引起缺相或接触不良的控制器件更换或拧紧。

下列几点是实际维修中经常出现的几种情况:

(1)交流接触器触点氧化、接触不良或触点烧坏;

(2)热继电器与接触器连接部分接触不良;

(3)用户闸刀保险丝接触不良或进线端子接线松动;

(4)各器件连接导线接触不良,特别是电源开关和电机本身的接线;

(5)热继电器保护电流调整的过低,特别要注意夏天要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适当调高一点,一般是4.5~5安培;

(6)热继电器使用时间过长,本身内部的控制锁定机构老化。

万用表打在欧姆档,红表笔接电机的一根引出线,黑表笔接电机的别一引出线,如果测的有电阻,说明线圈是好的,如果没有什么阻值,说明电机线圈短路。测接地,用万用表表笔一端测电机随意一根引出线,另一端测电机的外壳如果万用表阻值是零的话,说明电机接地了。

简单的用欧姆表就行了短路就是说这台电机匝间短路了单相小电机一般主负绕组阻值要有几十欧姆以上太小就是短路了接地就是说电机对地短路了单相电机对地小于0.25千欧就有可能对地短路了

电机是转时不转?

电容坏了,或是电机匝间短路了都有可能

电机电容的作用只是让电机能够自行启动,电机无力不是它的问题吧。测过电压么?可能是电压过低的问题

交流电机,因为直流电机是两根线。解决方案:

1、摇表摇,500V的摇表即可,摇三个接线柱上的线对电机外壳的绝缘阻值,应该在0.5M欧以上就说明没有对地短路。

2、万用表测:测A/B/C三相间的阻值,是否相等,应该是差不多,差的太多也能转,但是用不长了,记住电机越大,阻值越小!但是不能三相都为0欧,除非你是特别大,如50KW以上的电机!记住如果是调速电机的6个端子阻值可不一样哟!

3、检查轴承、一般缠电机就让全换了!因为有时候轴承抱死也会烧电机的哟!

4、电机的空载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0%~50%,有时电机空转电流还为零哟!

5、电机额定电流运行时,是满负荷运行,输出功率基本为100%。运行电流小,说明电机输出功率变小,是轻负载运行。

6、没有三相电,找一个洗衣机的启动电容,接220V也可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