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W-CIF41

楼主(2020-03-21):
目前我手上有欧姆龙小型机CP1H,和几个CP1W-CIF41选件板,能不能组网,可以出差的时候远程修改或者上传程序,或者组建一个网,在办公室可以看各机台的实际产量和报警次数,能不能推荐我找一下哪方面的资料查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参考济南有人远程监控plc产品image.png如果还不懂私聊我。本人做有关自动化教育培训的,一对一辅导服务

网友B:
单靠CP1W-CIF41肯定还不行的。
你可以考虑其他GPRS-DTU或者其他。

网友C:
推荐选择一些远程组网软件,

推荐无锡北辰自动化

还有巨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济南有人远程监控plc产品如果还不懂私聊我。本人做有关自动化教育培训的,一对一辅导服务

怎么收费的

网友D:
用个dtu网关 走现在流行的物联网 以后要看数据用网页或者手机APP就能查看 很方便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