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相同元件怎么简单表示

楼主(2020-03-21):
比如CAD可以一个输入输出模块就能表示好几个模块,请问各位大神EPLAN怎么能表示出来同时报表又能显示出有几个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A:
报表显示元器件名称是自动生成的 , 前提是部件库已经建好。兄弟,表达能力欠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表显示元器件名称是自动生成的 , 前提是部件库已经建...

可能我表达意思有问题,我的部件都建好了,但是输入模块太多了,我就想用一个输入模块表达出这有好几个输入模块,而且还能让报表能统计出来有几个输入模块。

网友B(2020-04-22):
首先需要在部件库里面新建你的元器件,至于你说的怎么表达,只要部件库里面有,直接拖到图纸上,软件不编号,也就是设备标识符,

网友C:
只要你CAD都可以表示,EPLAN绝对比它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