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补偿和原点位置的区别

楼主(2020-03-21):
各位老师,这欧姆龙程序中伺服的原点补偿和原点位置有何区别

网友A:
伺服寻零点停止后,PLC会将此位置标记为0.00mm,

但是某些时候,用户并不想让此停止位置是0.00mm,想让PLC标记成100.00mm的位置

这时,原点补偿要写成1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寻零点停止后,PLC会将此位置标记为0.00mm,...

哦,谢谢老师的指导,意思是实际原点是原点补偿位置吗?伺服寻零完成后还不会停止,还要运行到原点补偿位置才停下,以那个点作为真正的原点吗?

网友B(2020-04-22):
感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