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这个符号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21):
这个符号在电路图中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根据图纸上下关系应该能猜测出来的,

在我遇到的图纸中 如此描画的一般时“短接”旁边会标注一个jumper的字样。

网友B:
GB4728几百页的标准没翻到。不是标准规定的符号,只能问作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B4728几百页的标准没翻到。不是标准规定的符号,只能问作者了。

谢谢 这个符号以前接触过 现在就是不知道啥意思了

网友C:
这个明显不是国标   应该是日标或者台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GB4728几百页的标准没翻到。...

不是国家标准的符号别接触了。

网友D:
日标的短接画法

网友E:
不是国家标准的符号别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