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PLC怎么设置主从站

楼主(2020-03-21):
刚开始学习松下的PLC,想做通信,但是不知道在哪里设置主从站。给为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B:
看你是什么通信协议啊,默认是计算机链接协议从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是什么通信协议啊,默认是计算机链接协议从站的

MODBUS RTU,系统寄存器里只能设置从站号,如果做主站,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可以设置

做主站怎么设置?

楼主:
已经好了,谢各位。做主站时,不管站号的设置,有send或recv时就是主站。做从站时要设置好站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看你是什么通信协议啊,默认是...

系统设置成Modbus协议,如果不使用145和146指令,那PLC就做从站!如果使用145和146指令就做主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