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的问题

楼主(2020-03-22):
求助大家两个问题。 第1,我每次下载程序后,都要PLC断电才能运行(P.RUN灯长亮),通过GXWORK3 软件远程启动那执行运行都不行(P.RUN灯是闪亮). 是什么原因?  我用同事的程序下载进去什么都不用操作PLC就自动运行了.

 第2,我用485口用了MC协议和威纶屏MT6071IP通讯,通讯正常.  可是PLC的ERR灯长亮,PLC诊断为轻度故障,故障代码7F68成帧错误,和485通讯有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485通讯部分设置有问题,你检查一下该设置参数

网友B:
检查485通讯接线是否正确,然后确认参数设置

网友C:
通常报成帧错误时,排除接线原因外,通常是通讯参数里设定了结束符CR/LF,但是实际的报文并没有含此结束符。

另外,出现错误时可以往下拔一下运行关到RESET位置并停留3秒左右,然后再拔到RUN位置即可,无须重新上电

网友D:
谢谢楼上解释,学到了

网友E:
见到实例解释,这才是硬干货,学到了

网友F(2021-10-06):
很值得参考,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