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两点绝对定位有过冲的问题

楼主(2020-03-22):
有穿梭机构,主要是A和B两点来回往返穿梭。 但是用不了半个小时,就会撞到A这边的限位了。 说明每次往返都会往A后面多走一点。 电子齿轮比没算错,加减速时间也合适。     机械方向用的同步带,但是伺服电机和连轴器之间经过了2个齿轮减速机。

 现在采用了一个方案是,A到B或B到A分两段速,前面80%高速,后面20%行程低速,但是效果不理想。

 另一方案是每个回合回原点,但是太慢。

  请问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A:
有积累误差。每次往返清零。

网友B:
看应用不需要位置模式,伺服轴选择速度模式,A、B两点工作位置安装非接触到位传感器。

网友C:
我再赌一个积分电气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应用不需要位置模式,伺服轴选择速度模式,A、B两点工...

这个办法好

网友E:
首先确认伺服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数是不是每次都一样(大部分伺服可以在面板上看到或者调试软件上也可看到),如果不一样说明线路上有干扰;如果是一样的,可以:1) 把伺服的刚性调到适中, 2)可以在程序里作调整补偿(对线性误差比较有效)。因为是往返运动,所以齿轮减速机的齿间隙要选用较小的,同时电机和连轴器连接要保证同轴度

网友F:
我感觉是电气干扰,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G:
检查一下同步带,同步带是不是隔段时间需要做润滑处理,根据楼主描述,半小时就会出问题,如果是电气干扰就是很严重的情况了,建议先从外部机械连接件儿查找,再查电气干扰

网友H:
如果单纯齿轮背隙,应该只是行走距离段越来越小,现在往一个方向跑偏,一个可能是A方向机械装置有轻微滑动,另一个就是程序补偿齿轮背隙值过大

网友I:
应该是干扰

网友J:
在减速机一端加一个机械多圈的绝对值编码器,用绝对值编码器去较零位,

可能是电机与减速后工艺端的误差比较大,所以在工艺端加一个绝对值多圈编码器,

还有可能是算法上四舍五入造成累积的误差,

网友K:
加油,不知道,标记跟帖。。。。

网友L:
个人觉得原因是累积误差。

最好是换绝对值编码器,消累计误差。不然的话就是每隔几次就做一次回零操作。

网友M(2020-04-25):
这我也遇到过目前么有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N(2020-07-11):
精度不用太高的直接是速度模式,在AB两点做感应器停止就可以了,

网友O:
这是用速度模式加时间积分的错。或者我们说是定位计算公式选错了。

如果是定位优先就应直接用位置模式。

从物理公式表面上看,速度对时间积分是位置,用在定位没错。但是这里面有两个误差不确定性——速度误差与时间(延迟)误差,这两个误差不确定性导致积分结果的不确定,而无法闭环补偿纠正。在控制中如果仅有一个位置误差,是可以捕捉修正的,而如果是两个误差(速度误差与时间延迟)的不确定性,是很难补偿纠正的。

网友O:
如果在位置反馈中增加了绝对值编码器(或直线光栅尺),作为直接位置环反馈与误差补偿判断,可以提高位置控制精度。

网友P(2020-12-07):
误差 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