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M580冗余配置

楼主(2020-03-22):
请教一下大家,施耐德PLC冗余配置,客户要求CPU选用BMEH586040,使用的IO模块跟M580非冗余的一样吗?有没有相关配置资料。或则能不能帮忙配置一下,数字量输入128点,数字量输出64点,模拟量输入24点,1个RS485通讯,感谢!

网友A:
我就是来学习的,xiexielouzhu

网友B(2020-06-29):
cpu冗余,IO可以不用

应该是这样配的吧

配两个4槽机架。一个10槽

电源模块4块,4槽各一,10槽两块。

cpu两块(CPU冗余用光纤的话配SFP配光模块和跳线,用网线的话SFP电口和网线),以太网模块2块。

4块32路DI,2块32DO,3块8通道AI,1块485通讯,都撞到10槽机架上

仅供参考,不是专业的,刚看完施耐德的手册资料,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