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E系PLC串口通信数据高低位重组问题

楼主(2020-03-22):
新学习海为PLC,学习串口通信,与温湿度传感器通信成功,返回数据7字节,01 03 02 01 3F F9 C4分别存于V100-V103,现在需要01 3F,也就是V101的高字节和V102的低字节组合,E系PLC部份功能不能用,请大家指点下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重组。

网友A:
通过PLCCOMM指令,CALL调用子程序,GLHB得到高低字节HBST高字节赋值,LBST低字节赋值,把V101的高字节,V102的低字节组合到v80

三、程序介绍及思路

1.主程序

2.子程序及参数

      思路:COMM指令接收7个字节存放于V100中,CALL调用子程序,用GHLB得到V101 V02的高低字节存放于LV4LV5,LV6,LV7中,LV5为高字节01LV6为低字节3F,把这两个字节组合到LV2,也就是V80中。

四、通讯仿真器验证

1.有通讯指令即可打开通讯仿真器

2.在输入框输入01 03 02 01 3F F9 C4 点击应答 ,此时M0为亮,CALL指令得电,调用子程序。计算结果得出v8001 3F,实现客户重组字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