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原点回归中零点信号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0-03-22):
近点DOG可以理解,但这个零点信号是?编码器的Z相,还是减速停机的位置!还是一个光电开关的信号!

网友A:
是Z相零点!

网友B:
可以是Z相零点,也可以是接近开关或者微动开关等外部信号,具体要看你的接线方式,总之是在DOG变OFF后零点信号接线端上接收到的第1个信号。

网友C:
还是实例讲解硬核,比较容易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Z相零点,也可以是接近开关或者微动开关等外部信号...

这个图片是来自40SSC-S那边的,这个是走光纤,那明显不应该是外部,如果是Z相,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网友D:
找到DOG信号,然后在DOG信号消失后,再接收一个Z相信号就为零点信号,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Z相信号是从伺服里面接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HOU 找到DOG信号,然后在DOG信号消失后,再接收一个Z相...

这个最有道理

网友G:
编码器Z相信号就是 接近原点信号由OFF变为ON(也可能OFF-ON-OFF取决于你选择的搜索模式) 开始减速  直到伺服转到第一个编码器Z相为零的位置  就是你的原点位置,接线接伺服驱动器IO的Z+ Z-

网友H(2021-05-31):
这个信号不接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还是实例讲解硬核,比较容易看懂!

网友J:
在伺服驱动器中,引出的Z相信号,作为近点信号。最好用。

网友K(2021-09-20):
引用 网友D:
Z相信号是从伺服里面接出来



请问怎样接线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在伺服驱动器中,引出的Z相信号,作为近点信号。最好用。



请问怎样接线的,是在CN1的哪一号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