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电主轴不转的常见故障问题分析

楼主(2020-03-23):
雕刻机的主轴电机是一种可以高速加工的电主轴。主要的作用就是用于高速的雕刻、钻铣、打孔等。

在雕刻机主轴电机的使用过程中,用户会遇到一些故障问题,最近我们技术接到最多的咨询问题就是有关雕刻机主轴电机不转的问题,有的客户是主轴电机本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突然不转了,而有的客户是更换主轴后出现不转了,这些现象都是比较常见的问题。今天恒兴隆电主轴厂家说下“雕刻机主轴转一会就停”的具体原因和解决方法。

雕刻机主轴不转或者转一会就停的时候,首先要观察下线路是否存在问题,主要检查是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线路有没有脱落或者接错的现象。然后再排查下变频器的线路是否接对了,变频器有无报警代码,如有报警就按照说明书找到对应的报警代码,根据提示进行排查解决。

下面是我们技术人员长期一线工作总结的有关主轴不转的常见故障问题:

1、变频器功率偏小无法带动主轴;

2、负载过重;

3、输出侧短路,电机电缆是否破损;

4、V/F曲线选择不合适;

5、加速过流,加速时间太短;

6、电机绝缘等级不满足要求;

7、V/F补偿值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