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在线监视掉线的问题

楼主(2020-03-23):
监控PLC程序时,经常掉线怎么回事。 每次连接好监控个几分钟就掉了,又得重新连接。烦人79e4cbb1c5617c79cb40fd8e480e27f.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网线直连还是网线通过集线器连?

你好,原来是网线的问题。换根网线好了。

网友A:
是用网线直连还是网线通过集线器连?

网友B:
把时间检查设为30,重试次数设为5

网友C:
这个,好几台电脑同时对一台FX5U进行监控,以前联机正常电脑的就会掉线,郁闷

网友D:
优选CAT5E以上的双绞屏蔽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