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程序莫名丢失?

楼主(2020-03-23):
客户反馈设备故障,去现场一看,发现 S7-1200的PLC的 STOP/RUN 指示灯一直亮黄灯,接上博图一看,发现PLC里面的程序被清空了,PLC被恢复出厂设置了。客户表示没有人动过PLC, 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发生了。

想请教一下各位: S7-1200有没有可能发生非人为的故障导致里面的程序被清空,从而恢复到出厂设置的情况?

还遇到过一个问题:我在程序里面定义了一些全局变量,然后让它显示在触摸屏上,可以被修改。但是有遇到过:客户说没有人改过参数,该参数自己变了。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撒谎,而且也没有必要撒谎。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S7-1200 PLC的全局变量自己改变的情况?

网友A:
程序清空的现象一般不会出现,除非人为操作过,但是PLC宕机的情况很有可能发生,在突然断电再上电的情况下遇到过!程序除非PLC损坏了会读不出来。

变量的问题极有可能是数据地址有重合的情况,例如D0和DBX0.0-3.7是相同的地址哟!

网友B:
还有就是设备断电时间很长,几个月,而且PLC又没有配电池,程序或许会丢失,但是基本上自己丢失程序没见过

网友C:
经典资料,自己顶一下,这个PDF是需要在网上购买的,现在跟大家分享

网友D:
运行一段时间反应变慢,复位一下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设备断电时间很长,几个月,而且PLC又没有配电...

PLC就算没配电池,也顶多是数据丢失,怎么可能连存储的程序都丢失呢,这不科学,程序是存在flash room里的

网友F(2020-09-11):
这个有点不太可能,但不知道是不是什么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