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处理阀门流程哪种写发比较好

楼主(2020-03-23):
共8间水池,每间水池4个气动阀门,每个阀门可以手动开启,时间任意设定,水泵和液位计做连锁,我的写法是在博图用FC块建立手动模式块和8个自动模式块,手动和自动分开写,这种写法要写很多程序 ,池子比较多,有没有更好的写法,大师们给个建议

网友A:
我的想法和你的差不多,一个fc手动,8个FB自动,如果自动流程都一样,只需写一个FB,其他换换参数就行。

网友B:
写一个阀门的功能块,手动启停和自动启停都用中间变量位逻辑,输出阀门也是中间变量位。多次调用这个块。

然后写一个自动程序,根据要求做自动启停中间位的控制。写一个输出控制程序,把阀门输出的中间变量位与液位,水泵,报警等信息做连锁。

网友C:
用scl写,可以做成模块。

网友D:
搞成功能块方式,修改起来还简便,需要更改参数的预留好接口,FC加FB

网友E:
我的想法跟二楼差不多。建立一个阀门的FB1块,在这个块中只有阀门的基本功能,手自动,然后建1个水池的FB2块,FB2嵌套FB1,然后可以建立1个FC块直接修改变量多次调用FB2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想法跟二楼差不多。建立一个阀门的FB1块,在这个块...

不是太明白 有这方面案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成功能块方式,修改起来还简便,需要更改参数的预留好接...

博图用的少

网友F:
先编个FB阀门功能块,具有手动开、关,自动开、关,开许可、关许可,保护开、保护关等功能,接着把每个阀门的联锁、许可条件做好。然后再用一个顺控功能,按要求调用各个阀门的开关。

有了功能块,可以慢慢形成自己所需的功能库,后续项目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