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过招:PLC和多台变频器MODBUS通讯案例分享有奖活动

楼主(2020-03-23):
对于PLC通讯大家并不陌生,目前绝大多数PLC都具有通讯功能,而且通讯协议也比较丰富。PLC之间可以通讯,PLC和变频器伺服可以通讯实现,PLC也可以和第三方设备进行通讯。

总之PLC通讯的应用使用是越来越广泛,程序的编写和硬件配置,不同PLC也不尽相同。但是道理总是万变不离其宗!

针对PLC的通讯技术,今天话题是PLC通过MODBUS协议和多台变频器通讯,欢迎大家积极分享你以前做过的案例。

活动参与需满足以下要求:

1、PLC,变频器品牌不限。要求使用MODBUS主从通讯。

2、截图上传硬件配置,参数设置(PLC和变频器参数设置)。

3、程序编写(也可以截图上传)。包括初始化、主从控制、轮询访问程序,报错程序。

4、通讯设计应注意事项。

奖励办法:

1、一等奖2人(图文并茂、案例完整分享),每人奖励100MP;

2、二等奖5人(基本符合活动要求案例),每人奖励50MP;

3、优秀参与奖10人,每人奖励200积分;

活动日期:

即日起(2020年3月23日——2020年4月30日)

参与方式:

1、跟帖参与(完整案例跟帖回复);

2、也可以另辟新帖参与,但必须把帖子链接跟帖回复。

网友A:
这是供热的一个项目,用的是1200的PLC,变频器是ABB,(有循环泵和补水泵),触摸屏是昆仑通态的TPC1061Ti,带网口和485口。在PLC中用PID运算出变频器的应当运行频率。

然后通过触摸屏的485通迅口与变频器连接,设置好地址和波特率,不用在PLC中轮询这类的指令,可完美的与变频通迅。

网友B:
有一个项目,PLC与安邦信变频器通讯,用的是MODBUS通讯方式。读取频率程序如下:

网友C:
感觉和这我这MODBUS电机通信变频器就差了点意思,15个步进,步进功能需求更高,同步性,运算速度距离脉冲,读取电机当前状态,当前位置,驱动器输入点。可以去看我发的帖子,有程序下载

楼主:
期待大家积极参与,期待您的大作问世。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期待大家积极参与,期待您的大作问世。

网友E:
之前参加过不少活动,都没有给积分,已经没有兴趣了!

网友D:
回复内容:我们的有奖讨论活动都是会及时结贴发积分或奖励的

奖励发放都会在公告去进行公示,方便大家查阅

引用 网友E:
之前参加过不少活动,都没有给积分,已经没有兴趣了!

网友F:
如果不限PLC和变频器型号,估计会更加的百花齐放。

网友A:
blob.png就可以了,可能与主题不符,重在参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限PLC和变频器型号,估计会更加的百花齐放。

建议很好!关工,PLC品牌不受限制!!!

网友G:
特别期待大神们的分享,搬着小板凳等着学习

网友H:
这个关工可以大展身手了 卯足经的上贴了,我这几个月没有东西了。 关工 加油

网友I:
这是丹麦的一个空调正压控制系统截图程序为西门子1215C为主站,ABBACS580为从站,轮询6个变频器。程序参考西门子官方轮询程序。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S7-1200%E4%BE%8B%E7%A8%8B%E5%90%88%E9%9B%86/%E9%80%9A%E8%AE%AF/%E4%B8%B2%E5%8F%A3/ModbusRTU.html

1. 下面介绍组态图片CM1241MODBUS

  2. 为MODBUS1241模块配置RTU485二线制9600波特率无校验8位数据位,停止位是2,停止位还需要一个地方设置。1215CRTU000.gif

  3. 以下是打开系统默认DB块设置停止位

网友I:
b不知到为什么服务器图片上传失败了。

网友I:
和MODE为4这个是激活轮询的主站通讯的官网这样说

网友I:
5.MASTER块为例程的块用于与轮询例程建立变量关系的块。

网友I:
由于ACS580状态位位40004的数值,所以可以分为启停两个状态来编程

运行为其中40004运行时为4919,可以写一段程序判定如果给 了启动信号40001为1151和40002为一定的数值,如果40004为其他数值不是4949为故障。

备妥上电反馈为???,时间紧设备发现场调试完后继续补充。编程理念是如果给40001为1150,转速为0或者其他数值这是40004备妥信号反馈的MODBUS为???,如果不是???这时判定为故障。

网友C:
说明书,等,当前位置运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是供热的一个项目,用的是1200的PLC,变频器是A...

网友K:
要是附件也加上就好了,大家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L:
低手只能来看看了。

网友D:
回复内容:都可以分享哦,重在参与交流

引用 网友L:
低手只能来看看了。

网友M:
曾经发过几个MODBUS RTU和ASCII码通讯的程序案例,希望大家多交流

[帖子] 西门子200做主站与变频器,温控器,显控触摸屏触摸屏子站...

网友F:
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过几天也发一个。

网友N:
回复内容:赞

引用 网友M:
曾经发过几个MODBUS RTU和ASCII码通讯的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过几天也发一个。

期待关工大作问世

楼主:
引用 网友M:
曾经发过几个MODBUS RTU和ASCII码通讯的程...

楼主能发个链接最佳

楼主:
重申:本次活动参与注意事项请看“参加方式”。

1、跟帖参与;2、先发帖,在跟帖发链接也OK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网友O(2020-04-22):
不会的我,只能看着啦

网友P:
有通讯实际案例的朋友们来战吧

楼主:
互动即将结贴,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了!MP和积分等你抱回家!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互动即将结贴,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了!MP和积分等你抱回家!

最近实在太忙,刚刚开新帖参与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4/827843_1.shtml
感谢论坛创办这样的活动、支持论坛!

网友F:
最近实在太忙,刚刚开新帖参与了: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4/827843_1.shtml
感谢论坛创办这样的活动、支持论坛!

网友Q:
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过modbus实现轮巡读写功能。

PLC 主站  变频器从站

1 硬件图

2 参数设置

变频器

0-20=1//频率来源 1通讯给定

0-21=1//运转指令来源 1外部端子

5-01=电机额定电流

5-02=电机额定功率

5-03=电机额定转速

9-00=地址

9-01=9.6//波特率 9600

9-04=8 //通讯格式 8E1(ASCII)

PLC 无需设置

3 程序

程序初始化及com2通讯参数设置

轮巡开始

写1站频率 台达写入5000对应50.00hz

读1站频率 台达读出5000对应50.00hz

后面2-6站以此类推,走完第六站后SET M400返回1站。

4 触摸屏参数设置

输入参数设置

显示参数设置

5 注意事项

在通讯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通讯不上的问题,前期工作非常重要,应该注意每台的线路+-区分,有一台出现接反就会导致通信失败。程序中每次只能读写一条指令,为了使轮巡能正常执行下去,每条指令可添加通讯超时延时及报警。

网友R:
感觉楼上的写的比较详细

UV固化炉(主要电控:台达触摸屏,台达PLC,台达EL变频器,UV变频电源)

通讯架构:

连线示意.jpg功能:输送带和UV电源读状态,写频率(输送带)与输出功率(UV电源);风机读取状态(频率,电流,电压,功率,故障状态)

1、通讯定义:

通讯格式定义.jpg2、置位通讯请求

通讯请求jpg.jpg3、超时异常及开机延时启动处理:

通讯超时处理和开机延时.jpg4、通讯部分(采用轮巡,优点:逻辑简单,copy修改参数;缺点:周期长,站越多时间越长)

通讯部分.jpg5、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jpg6、人机画面

算是成熟产品,以生产10多台(灯数量有差异)

楼主:
感谢亲们对活动大力支持,活动明天结贴,还有最后2天参与时间,务必抓紧了!

网友S:
期待大家积极参与

网友T(2021-07-07):
都是高手,学习了